IBM 845故障求助

楼主(2010-11-11):
接了一块IBM 845G主板,故障现像是走B0. 量内存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AD线,都正常. BIOS也刷了. IO采用的是47M133,手摸此芯片有些微烫. 因为手头没有一样主板,不知道这个IO正常工作时是什么温度,烫不烫,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北桥先加焊下看看吧

网友:
换多几条内存试试吧

网友:
描述的不全,    走BO什么现象啊?  是不亮还是什么啊?       各个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不行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