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VIA芯片组的开机,关机时序图呀

楼主(2010-11-11):
谁有VIA芯片组的开机,关机时序图呀. 我手头上有一块映泰K8T80-A7主板能正常开机,使用正常. 就是不能关机,关机就变复位灯常亮,风扇转. 到处也找不到VIA的时序图.不知道从哪下手了,谁有,能给小弟一张吗.?

网友:
我也在找!!

网友:
我是新手没有啊

网友:
这有个上电时序分析。看能参考下不。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68623-1-1.html

网友:
我要是你我就倒跑绿线的线路。看是谁来拉低绿线的。关机后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