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介绍一下“拖焊”温度多少合适?

楼主(2010-11-11):
大家介绍一下“拖焊”温度多少合适?我都是用380度-450度之间
不知道这温度会不会损坏板子。。。新手刚学习
麻烦大家请教下
我是用恒温的。。。。

网友:
有铅  320  无铅  360  温度高不一定就好托

网友:
新手,学习,不会拖

网友:
用的是40W的一般锡铁,一般一天不关,用的时候上些锡,温度低了不好拉焊,

网友:
一般都 是开在360度跟工厂那时样,如果是无铅就适应的加高一点点。扫锡时加点焊膏或松香水会容易扫点。

网友:
温度高低其实都那样 关键是手法

网友:
我烙铁温度调在380上,这两年就没动过.......

网友:
其实我就没太关注过温度,自己顺手就行

网友:
有铅-无铅-350度到400度之间。。。拖的时候上点助焊剂。。扫点利索。。。拖好后用风枪吹下。。。干净清爽。。。

网友:
我一般在350左右拖焊感觉温度高点好拖

网友:
那要看你烙铁的功率了,我用的是60W的黄花烙铁(他本来就是用60W的芯30W的烙铁头,所以温度上升很快,焊IO芯片之类的芯片,温度是不会降多少的),头换成白光刀头的(20元买的,可能是假的,但很好用)温度调到380-400,拖焊就很好了。如果你烙铁的功率小,就是调到450度,也见不到什么效果的

网友:
感觉400度温度有点高

网友:
400左右都可以的!拖锡重要的是手法,温度高点速度快点也没事!

网友:
一般拖焊IO之类器件380到420之间就可以,最好不要超过420

网友:
有铅的温度一般在320~360之间,无铅一般在360~400,工厂制程一般也不超过420

网友:
温度在350--400度都可以,关键是看自己的熟练程度,每个焊台的精度和功率都不同,不用太拘泥于多少度。

网友:
关键是看自己的熟练程度,每个焊台的精度和功率都不同..

网友:
380-420之间

网友:
一直是360度,就是单位不让用助焊剂,流水线上也没有的,焊锡丝随便用,有时间会带一点回去,呵呵,拖焊习惯了也不用助焊剂。

网友(2010-12-14):
我也是用380度

网友:
温度高不一定就好托

网友:
我拖感觉不怎么丰满,压两下又虚焊了

网友:
练习中,也不太明白

网友:
370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