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滤波电容

楼主(2010-11-11):
我用电烙铁换(没接地)主板上的几个滤波电容16v/2200uf,换完之后完全装好开机没反应,第二天啥也没动就好了。
另一块主板和前面的情况一样,也是开机没反应,这次把电源20针插头拔掉,用万用表笔挨个短接主板20针电源插座,然后装配好开机就好了。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最好详细,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答疑解惑

网友:
我也遇见过。没办法解释。MIS主板。放电不亮。跑D5 过半小时自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