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主板不亮

楼主(2010-11-11):
主板不亮应该检查哪些方面

网友:
要查的 地方太多了 楼主还是找个地方学习学习吧 这样问没人会回答你的 要的 地方太多了

网友:
建议先修行一下

网友:
说出来会有上百种故障导致主板不亮

网友:
不亮是因为供电的问题,有短路的,有断路的,要看很多地方的,你先了解一下主板启动条件和时序,然后再找具体原因,一点点摸索。

网友:
先查主板的各个供电  时钟复位  然后上U内存通电看跑什么码再对应着修。

网友:
楼主先不要急着修板,多多少少地先学习一下基础东西,至少得先懂得一个检修的流程。同是看一下发贴须知,你这种问法,真的很难帮上你。

网友:
很多故障都会导致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