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1 待机正常 0.04,开机电流跑到0.32不显

楼主(2010-11-11):
T21 待机正常 0.04,开机电流跑到0.32不显  。请问维修思路        搞定了,是换了ADP3421

网友:
内存可能没过哦

网友(点评):
电流这么低肯定没过内存,查下所有的供电看正常不,特别是CPU供电这块

网友:
这个像CPU工作3大条件都没满足。

网友:
机子是这样的,有时可以开机,开机时在系统中使用半个钟左右就会卡机再黑屏,电流停在0。53,按关机键关不了,要断电,再开机就能触发但不显,电流跳到032左右(偶尔能开机)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时钟芯片   也可能不对

网友:
很明显是  ADP3421   的问题   换了就收工

网友:
先换个CPU供电芯片 ADP3421

网友:
我也觉得要先换个CPU供电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太牛了,一看就说ADP3201挂了,信号,电压都不查,肤浅

网友:
代码跑什么啊!

网友:
换一个ADP3421的芯片输出电压不稳定,一般换一个芯片就好了,我修了好多这样机子

网友:
先换个ADP3421  在说

网友:
此机通病是CPU供电芯片,可以先尝试换3421和3410试试

网友:
我都是先换了,不行在查

网友:
好象搞定了。换了ADP3421没出现那现象了,不过开歌烤机兰过屏,开关机是正常的。用MHDD跑了下硬盘有很多绿点一个红点    把盘重分区再装个系统烤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