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400 开机花屏,板载内存的问题,请问下这8颗内存芯片可以全部拆掉上电吗?

楼主(2010-11-11):
ASUS M2400 M2N主板,开机花屏,拆开后看到板载内存处有进水痕迹。直接把进水的那个芯片给吹下来,重新加焊。加电,故障依旧。测量发现些进水芯片有一个针脚电压不对,应该是它坏啦。于是就把这一面的四颗都拆掉啦,开机不显示。现在手上没有一样的内存芯片,请问下这8颗内存芯片可以全部拆掉上电吗?全部拆掉后会不会烧别的芯片啊,比如北桥什么的,会正常显示吗?期待高手指教。急急急。。。。。。。。。。。。。。。。。。。

网友:
最好将供电断开

网友:
板载的是多少MB的,看内存的位数是多少位的,有8位,16位等,把参数发上来看看!可以用别的条子上的内存颗粒代换的!

网友:
花屏会跟内存有关系吗?我是想不通,请指教

网友(点评):
独立的显卡关系就小了。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跟内存有关。因为开机显示的时候集成显卡需要调用内存容量当做显存用。BIOS程序一般会划分部分内存到显卡

网友:
摘掉可以加电  但是肯定不会亮!万恶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