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笔记本装好系统在滚动条那停住不走了

楼主(2010-11-11):
今天有个笔记本来装系统,客户说是中了毒后一键还原就启动不了系统了,我拿到之后用光驱和U盘都不能从我设置的启动项启动,无赖只好取出硬盘到台式机上刻,再放回笔记本中释放,但是装完系统重启的时候在XP滚动条那里滚动了9圈后就定在那里了,走不动了。先以为是装的这个系统有问题,于是又取出来刻,但是装回笔记本还是一样的现象,硬盘也低格了,也扫过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网上说是显卡问题   大家帮帮忙  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查下是否需要原装系统  如不需要 杀南桥

网友:
支持楼上所说的。在做南桥前,打下硬盘数据的阻值

网友:
把外设拆了看是不是由外设引起的。在干桥

网友:
不要着急干桥,先排除外设,我碰过几次是内存坏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建议把系统的gho文件复制到硬盘上,用DOS工具在本子上ghost

网友:
先简单的来,系统启动可以先查查内存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外设,如换内存/换硬盘

网友:
PE都进不去的话,动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