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水平直线~~上面正常~下面白屏~~

楼主(2010-11-11):
笔记本水平直线~~上面正常~下面白屏~~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有90%,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屏线

网友:
百分之十是什么

网友:
先换个屏线。在换屏。应该是屏有问题。

网友:
直接换屏吧,遇到几次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用想了~~直接换吧

网友:
基本是屏了

网友:
屏的问题 换个吧

网友:
是屏坏了,屏上有一个模块了。

网友:
是屏坏了,屏上有一个模块了,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可以修,修复率在20%样子

网友:
先点屏,像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先排除屏

网友:
可以点屏的嘛.点一下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直接换屏吧!!!            不过看你说的情况那屏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驱动和分辨率的问题也遇到过.

网友:
基本是屏幕本身坏了,楼主换个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各位大侠~小声问下~什么是点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套件来试屏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