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6292/ZU1不开机

楼主(2010-11-11):
故障 接上电源电流为0.004,按开机键电流跳到0.2马上就掉回0.004.
拆机后打个电感都正常,有3V,5V出来。遇到掉电的我就没思路,请问大家接下来该怎么查?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查各处电压是否有短路。

网友:
明天电压不正常,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或开关管

网友:
上电保护了,开断负载测看是哪,或加电烧,先要找到是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