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长城l9VB4显示器一亮一黑修复过程

楼主(2010-11-11):
接一长城 L9VB4。现象:插上适配器频频一亮一黑故障。几个月前在我这买的适配器、怀疑是适配器的问题。
用其他的适配器故障依旧。拆机测五V跳变。但幅度不大。三V高压板启动电压也跟着变。一亮一黑的原因应该是
这里引起的。另接高压板和灯管故障依旧。问题可能是驱动板和屏。把屏线拔掉,可正常亮机。怀疑是屏电路问题。(走弯路了)。把屏拆开,测各个部位。没有发现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反回头来换1084。无果。找一长城相似的驱动板量对地阻值。没有发现问题。看来只有DC—DC电路了。
有一ACT4060SH做12V转5V电路。因没有同型号的IC。料板上是一个4070。不管三七二十一。换上看看再说。
问题消失。已正常,用手摸IC,发现温度特别高。怕烧坏。又拆下来仔细观察。发现4060和4070不同之处4070有外部导热的散热片。PCB板上有双面过孔敷铜。背面有淌锡。但正面没有上锡。上锡再上Ic。温度已经下来了。到此修复
望各位看客遇到这个板子出现这样的问题注意4060的散热。

网友:
4060和4070有哪几点代换区别?

网友:
4060用4070代换效果好不好  代换以后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2010-12-31):
楼主很强大,我们这些菜鸟努力学习中……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