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脑开机时间长了蓝屏

楼主(2010-11-11):
一电脑,K8M800主板,开机久了就蓝屏,CPU,主板,硬盘,显卡温度正常,电源也不热,挨个摸板上各芯片和管子没有明显发烫的,主板CPU供电有三个电容鼓了,另外主板有明显变形,硬盘SMART有一项Reallocated Sector Count 有叹号,但后面健康状况显示正常,测过内存和硬盘都正常,我现在想先给那几个电容换了,然后给客户,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不能烤机测试,但又怕给了客户还是有问题回来骂我,在这想请教各位,这种问题有多大可能是电容引起的?还有没有别的地方需要处理?如果只换电容,有多大几率修好?

网友:
供电不稳定也会引起蓝屏,先把鼓起的电容换了,再试机!

网友:
这么简单,先换电容再测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有3个电容鼓包,就先换掉,一般来说应该是电容引起的系统蓝屏,我遇到过

网友:
谢谢大家,那我就先换了碰碰运气,主要是这阵不方便给客户长时间烤机测试,时间短了试不出来心里没底

网友:
维修者最基本的,先换电容在说,试机了。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肯定得换啦,一搬cpu那边爆会引起死机占大多数,先装个系统,再把电容换掉基本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