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联想驱动板一闪一灭有图像

楼主(2010-11-11):
   是这样的    客户有一个联想显示器   有小托影   还加一点雪花    驱动板做的非常简单   一个晶振加一个TSU系统芯片   其它的都是贴片 电子元器件
    我刚说完是驱动板的问题    他说要不换了吧         我用2025换上去   却发现   显示器一亮一灭       亮的时候可以看见图像     季春老师说   把驱动板的12V供电断掉    把原装电源板的5V改到  那个1084D极    但是不显示了    这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看看我刚刚发的帖子。可能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4775-1-1.html

网友:
灯管也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楼主如果解决问题,请把问题发出来分享 下!

网友:
太晚了   明天我接两个灯管试试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想不通
   还给我说   把5V改到1084      无果

网友:
联想多少纯的啊,2025基本都要刷程序,用2621通用板一搬都 可以不用。看下高压条啊,工作条件,定义有无接错。主要还是测屏屏是好的才有维修 价值,你说那故障也有可能 不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我一般是把2025上的一个电感线圈去掉。。。把五伏电压直接接在电感线圈的焊点上。。要接和1084联通的那一端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电源板上的五伏电压不用。。直接用高压板的12伏。。实际改线的时候要把五伏电压端用一个五十欧三瓦的电阻和地并联。。不过这样12伏的负载就大了不太好。。

网友:
终于整好了!昨天跟别人说好的   今天上午来拿   如果到了时间交不了差  影响就不好了。    7点钟起来    第一件事并不是直接去摸显示器,没有思路下不了手,边做早点边想问题,我记得昨天得到的数据是12V   的实际电压是11.08V       一接乐华2025  电压就拉成了10.36V   都少2V的电压了   很显明驱动板的工作条件没有达到    一边又在为最坏的打算,如果还改不成功时间紧迫就把通用高压条弄上去算了,内脏拿光!维修总的来说是为了赚钱   一边又在为驱动板的供电不足头痛    老专家老老师都说把原装电源板上的5V改到1084的(D极)   我用正常12V的电压给驱动板供电    实测1084的D极分明是3.3的电压    本以为季老师说的方法可行    因为5V大于3.3   大一点没事    弄上去无果   真的是头痛   再测电感的一端电压反而是5V      抱着试一试的心理   飞一根5V线过去    灯一直是亮的    再也没有说是一亮一黑   XP系统头像一直出现在显示器上    眨都没有眨一下!   如果你的维修技术高于我   那么请不要B视我     发的只是心得     技术有高有低   重在参与嘛!

网友:
不错  谁天生就会的 还不是学的嘛

网友:
1084的D极是3.3v输出,通过跳线改变给3.3v的屏供电,如果选择把5v电压接在这个位置,应该接在1084的5v输入端,并把这一端挑起和原电路分离,直接焊在被挑起的引脚上,并把原电路板焊盘部分做绝缘,不是把5v直接焊在3.3v输出端那样,有些电源板就是这样,5v必须接,不接就是12v偏低。

网友:
谢谢  新的世界的提醒    下次记住了!   但是没有我的方法简单    也不需要挑点     而且把1084挑起一端容易击穿    好多维修教材上也是这么写的   实际上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只要一通电很容易击穿

网友:
解决了就有得钱赚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