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触发掉电

楼主(2010-11-11):
我也有接了一台sony的。触发到0.2就掉电到0.00,但还能再次触发,各分组电压都 有,cpu核心没出来 明天也去试下这招

网友:
sony 什么型号啊,俱体点啊,这样怎么帮你分析,掉电问题,故障问题多啦去啦

网友:
掉电,有好多种的。我的能开机一会就掉电的,现在还没查出来呢。散热方面没问题的

网友:
没核心就先修核心电压。

网友:
不知道sony的机器过几分钟掉电是怎么回事,上次那个机子让我给退了,没思路,晕啊。

网友(2010-12-26):
掉电后还有待机电压吗,开机掉电时少那个电压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0.2a就掉电说明cpu还没有工作就掉电,查芯片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