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断针了如何修好。方法很简单的。

楼主(2010-11-11):
CPU断针了,我在网上看到有些同行说要找铜丝焊接, 还有别别的方法。 我给大家说说的我的方法。不管是英特尔的 还是AMD的我都经常焊接。首先找个坏的CPU取针用的。 用热风枪8500就行把针加热取下来。针的下方是个焊盘。CPU针不管是短了 还是断了。或是倒了扶不正的。只要取下来焊盘是好的就行。用热风枪把坏的针加热取下了。不用担心把别的针会吹倒,用镊子小心取下就行只要不碰别的针就不会倒的。
   如何把取下的针焊好也是很简单的。把你的CPU 放到台式机的风扇散热片上。把取下的好针带焊盘的一方在BGA焊油里粘上焊油左手用镊子。右手用风枪,这样会稳一些。 加热焊接 就能很好的完成焊接。

网友:
有这么小的镊子吗?呵呵,至少我看到的针在中间的搞不定。

网友:
跟我的方法类似。我的是不放到风扇的散热片上。另我在焊接新的针时,会先处理好旧焊盘。不然容易掉针!

网友:
呵呵,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针在中间的也是一样的 镊子都是差不多大小的就是尖些的 就好用。我用的也都是最常用的这种镊子。没用过小的。我上次一个CPU上换了十几个针。主要是眼睛受不了 看多了眼花

网友:
中间的脚我是这样焊的,取一个坏的CPU座上盖最好是940的,搞好焊盘,把CPU脚加助焊剂放好,用坏的CPU座上盖套上边,用烙铁在脚上加热,温度要高,一下就搞定了,在早几年前我接了一个939/4000+双核的,焊接了中间有4个脚,收了250元,哪钱真的很容易赚。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很好哦

网友:
给你们说过绝地  你们肯定没用过 ,大家都去医院有打针的经历吧  找一根针刚好能把CPU针脚穿进去的就可以了,把针尖那头剪短一点,另一头找根小木棒把它插上就好了,给CPU换针只要把针插在CPU针脚上用烙铁焊下来 在焊上去  很方便的工具

网友:
我怎么用风枪焊的时候,边上的针全倒了,是不是还有别的技巧呀,

网友:
都有和十楼一样的疑问

网友:
这个有点技巧的哦。看来我还是要多练习练习了。

网友:
都是这样换针的。呵呵

网友:
我都是用烙铁焊的。好像用风枪会把周围的吹掉。四边的用马蹄烙铁焊就可以了,靠中间的只能用尖头烙铁。

网友:
呵呵 请上面的那哥们再讲讲怎么用旧CPU盖子焊接的呢 能进去吗最好有个图片 谢谢啊

网友:
用风枪接针,不会把旁边的针吹倒么????

网友:
不会吹倒的,我最早是用烙铁焊的。但是只能焊边上的。中间的就没办法了,刚开始也觉得用风枪可能会把别的针吹倒的。但是实际是没事的风量调小就行的。手要稳别把别的针撞上就不会倒的。 可以试试啊。一定是左手用镊子。比右手稳多了。肘子要;落在桌子上。不难的

网友:
风枪压低。越低越好。见锡熔了快速把枪太高。把要焊的针对准焊盘 然后迅速把枪口压低越低越好对准焊接处。见锡融化。迅速把枪口台高。 就是没焊正也要等手稳的时候在进行第二次修正。不要让热风在CPU上停留时间长。 互相学习。

网友:
我原来是用电烙铁,感觉蛮费事的,等用风枪练习下。没有技术含量的活不代表不需要技巧。

网友:
要我说直接找一截细铜丝,比CPU的针脚稍长一点点,把两头磨平,直接放进断针的CPU座里面,再放上CPU压上散热片,一样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