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代换问题~~

楼主(2010-11-11):
请问一下大侠们FW82801GBM能不能代换FW82801GB呢??

网友:
好像这一个是笔记本用的,一个是台式机用的吗?我不知道能不能代换,呵呵。最好找同样的代换呀。

网友:
对比下针脚定义嘛,就是有点累,嘿嘿

网友:
我手头上面有两个GBM的南桥有一块烧了GB南桥的V星G31,我不想再买桥所以想问问各位老大的意见

网友:
期待中,我也想知道,应该不行吧,最好用相同的

网友:
证实是行不同的啊~~~~通电不跑码而且通电后南桥发烫,但是我用的是测试桥,不知道桥是好是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