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 不通电

楼主(2010-11-11):
拆机 无明显不良 重装起来测试都很正常 可能哪接触不好
点了一小时又不通电了
又拆机
5v 12v 电压没有 电源芯片203d6 6脚跳变 8脚只有18v
根据论坛说的  c114 就是6脚的滤波电容时间长了坏了 万用表量不出 换上新的电压有了 蓝色指示灯亮了
但是亮一秒后灭了然后又亮了 反复重启的样子
量5v在3v 5v间跳变 可能高压负载带不动 断开通高压的12v 涛声依旧
不是高压那就可能电源部分问题 换203d6芯片 涛声依旧
看来不是电源初次级就是反馈问题 光耦 431换了没有用 反馈的每个电阻量了没有用
最后把初级的6脚输出的5v整流二极管LT5250换了 电压5v稳定了  万用表测不出的
接上高压负载 灯又反复重启了 5V稳定 但是12v会在12v 15间跳变 高压有问题啊  两个双MOS管4606有问题 可能其中有个被击穿了 明天订芯片 待换

网友:
点了半小时出再问题一般都 是空焊  灯管 高压包老化,温度过高等。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 板上的件都差不多换完了 5v供电还是不断的从3.3-4.9v跳动 另一组14.8v变化小 14.7-14.8 这样 晕啊

网友:
这样的软故障  让人头痛

网友:
电容全换了看看

网友:
5v跳是换的整流管好的
故障的源头估计是高压部分老化
不想修高压部分了
直接装了个通用高压板  搞定

网友:
把电源ic换了  我修到一台也像这个   正常是电压12v 加电后测是从9v开始加到12v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