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0-11-11):
最近老是接到一些很不好修的机,不是二修三修的就是能亮机不稳定的。郁闷中,请各位大侠帮下手。
如题,刚到微软LOGO时掉,PE也是,不能重装系统。是同行的机,也问不出啥有价值的信息。纬创DS2 AMD,北桥显卡一颗芯片。仔细看板也没看出哪不对劲。放了两天了,不晓得从哪下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的问题,还是北桥虑焊

网友:
AMD很多内存部分问题会掉电,显示不正常的

网友:
内存问题,,换个,清下灰。试下

网友:
有电容漏电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台神舟 AMD的CPU,同样问题。开机有点花屏,进不了系统。换了内存显示正常可以进系统。但是十几分钟后又掉电。有时候一两个小时掉电。觉得可能是设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散热的问题,如果不是就有可能是芯片性能不良,得自己仔细查查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告知一下

网友:
前几天也接到一台1526进系统运行一会掉电 刚开机一会风扇就狂转 经检查是散热片坏掉了 给北桥散热的散热片与导热铜管脱离了 不太明显  但是最终还是被发现了
LZ看看你的会不会是这种情况! 千万别轻易的做北桥!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散热不好引起的,我只接过一台清华同方的,就是北桥的问题,你还是先易后难的搞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要看是不是集显,如是集显像你这样的问题他就是内存加散热的事了。

网友:
先易后难,看下散热,在就是桥

网友:
真的好丢人,混了那么久了,还在阴沟里翻了。原来真是散热问题,感谢楼上几位师傅。AMD的CPU就是用来烧水的,加铜片打好散热胶改风扇咋做散热都开机就75度啊,稍运行下就80,90度。虽说不掉电了,但这样还给客户也不好啊,返修机率太大了。各位还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
换个CPU,故障可能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