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空间哪去了

楼主(2010-11-11):
我硬盘C盘文件都删完了,可还有几个G的空间不知哪去了。在系统下也无法完成格式化。哪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页面文件,看一下,还有休眠会占用大量空间

网友:
呵呵 大哥 在系统下C盘是不会让你格式化的  你 的那几个G是系统文件 你可以进入PE里格式化  或者是分区工具

网友:
在系统下是无法格式化当前盘的,至于几个G的空间不见,是你的系统文件和隐藏文件所占用了

网友:
系统下格C盘?没看错吧~   楼主用户吧?

网友:
你意思表达错了吧,或者你根本不是做电脑维修的吧,在系统里主分区C盘是不可能把文件删光的。

网友:
是不是没把没安装完的东西及时删除!

网友:
进DOS或PE我就不相信C盘不能格式化或格式化之后还有些东西存在

网友:
不行,就从新分区,系统重装

网友:
你在系统中当然不能格式化C盘了,系统文件都在使用,有可能是一些垃圾文件或者隐藏文件占用空间。建议进入PE或者使用一些分区工具将C盘进行格式化操作。

网友:
这样可笑的话题你都能提出来啊 LZ你好像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问出这种问题。。。LZ绝对不是搞维修的吧= =

网友:
可能中毒了

网友:
原因多得去了!用分区工具彻底格式化,再重装系统吧。

网友:
在系统下能删除C盘里的所有东西?头一次听说,楼主牛人。

网友:
很正常的,80G的硬盘,一般都 是72G,76G,有的才67G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是把系统装在D盘里。把隐藏属性打开也看不到有什么文件呀?

网友(点评):
就算是将系统装在D盘,如果硬盘只有一个主分区那么硬盘分区表默认的启动文件是放在C盘,所以你是无法去格式化或删除隐藏的文件,除非用PE进入重做系统。

网友:
你分区肯定要占用你的硬盘空间了!

网友:
擂主意思是双系统么

网友:
N年前有个白菜乐园的网站上就发布了一个名叫白菜炸弹的小软件,一执行就会格C盘,貌似还是低格样........

网友:
只能送这个你了,

网友:
正常啊,重新装系统,肯定会少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DM低格重新分区看看

网友:
低格1两分钟 退出 就可以找回

网友:
呵呵,楼主,我只能说,I服了YOU。见过白痴,可没见过这么彻底这么真实的白痴

网友:
我就不相信C盘不能格式化或格式化之后还有些东西存在

网友:
赞成他们说滴。用PE进入格式化一般才可以~

网友:
分区占用了一点的拉,很正常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什么休眠,什么页面文件,所有可能的位置全找过.就是GHOST备份后再恢复出来一样,所有文件大小比实际战胜的空间少几个G.最后没办法,只有去PE格式化系统,然后再把文件拷回C盘.这时候大小就正常了

网友:
看过,学习过,了解过,找分走人!

网友:
在当前系统没法格式化当前系统盘。。如果你是安装在其他盘而不能格式化C盘的话。有可能有系统文件安装到了C盘哪里。请你尝试一下进入PE系统进行格式化,如果再不能,请尝试扫描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就从新分区,系统重装

网友:
绝对不是维修的

网友(2010-12-26):
回复 网友A:

只一个系统,装在D盘里.

网友:
进PE格式化,删了C盘资料怎么进系统

网友:
在系统下格式化,我也想学习下,还没成功过呢

网友:
楼主根本不是做电脑维修的.有些东西根本不懂.所以来这套技术的.想省点装系统的钱.

网友:
别骂楼主了,正在使用的系统区是没法格式化的,但分区少了很多我都遇到2台。一台是C盘20G,现在只生4M多,奇怪也能用,就是慢的出奇,我把C盘所有的文件加起来不到10G,那10G 不知道哪去了,隐藏的文件全显示出来了的。另一台C盘也是20G,只剩600M,也能用,就是特别慢,也有10G左右的空间找不出来,我怀疑要么中了什么毒,要么是用了什么工具软件把系统备份在C盘,但不显示文件名。因这些电脑都是有特别的收费软件而我没有(比如类似QQ的即时通讯软件 EC,管家婆等)所以没搞。但电脑现在还在用。就是容量不符。

网友:
擂主意思是双系统

网友:
LZ好像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系统文件在使用怎么格式化??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