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板子点不亮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0-11-11):
问题1:型号是映泰NF4 单桥板。开机可以上电,用假负载测试点电压正常,上CPU后测内存时钟、供电都有(不上U测不出时钟),测复位也有。以前发到武汉修过一次,回来可以亮,放了段时间又不行了。
我想问,是不是用假负载测有供电后就说明vore供电正常,不是要CPU发出个VID信号才有符合U的工作的电压出来吗?这里有点闹不明白。
还有这像这个故障现象,可不可能是CPU座或者桥芯有问题,有些怀疑是 bios有问题。但不知道下一步如何确认?

问题2:主板应该是精英的478的,芯片应该是810的。学校机房的。有两片。上机码闪C1然后掉电(CPU风扇不转),但等几秒又上电,又闪C1后掉电..
想求个大体的维修思路或者一般这种故障现象是哪一块的问题

第一次发贴,问题可能没说清楚。还烦请各位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查一下内存槽旁边的电阻,有一块板就是电阻问题解决了!

网友:
第一块真接做桥,第二块是不过内存,查内存供电,总线、时钟信号。精英的478座子喜欢空焊。此只为本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第一块点不亮跑什么码近段时间桥回潮的板也多先加焊一下,第二块测一下开关针电压有没偏低,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第一块板做桥看看,第二块换个电源试试,以前也遇到过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造成重启的故障。。。

网友:
“精英的478的,芯片应该是810的”,

网友:
第二个问题应是排阻问题!

网友:
第二问题,本人遇到过,是内存问题,主板检不过内存都会到C1断电自动加电,一直循环。查一下内存本身或者供电、时钟之类的应该能解决

网友:
NF4的主板 把BIOS架取下 焊上主板看看  有时候接触不良也出现这个问题  478的查一下时钟看看

网友:
第二块有可能是内存供电管的问题,我前几天遇到了一次,换管子就好了!

网友:
1 你打了CPU AD线了没
2 量内存供电 系统管理 时钟 SPD

网友:
楼主  810的芯片组   有上478的CPU吗? 我还没有见识过哦

网友:
第一块板,桥虚焊了,有时行有时不行,焊桥
后面两块为精英845GV-M3或-M2,这板排除了接触不良和内存问题还不行就是座子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845的芯片 当时我也没怎么看 呵呵

网友:
只是来学习的,还属于入门阶段

网友:
感谢各位大大的回复,第一块我在测下AD线试试吧。做桥,焊座子我就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
第一块  桥的可能性最大     第二块 据你的描述  应该是内存没认到   主板会自动重启  再检测一遍    若还检测不到   会再重启     建议 换内存   查供电  时钟 试试

网友:
一般就是那个3055坏了吧  特多

网友:
怎么搞定的,你就发一下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