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VDD短路后,并非全部IC短路

楼主(2010-11-11):
如题,原理上,各IC的VDD应该是并联供电,但现实维修中发现,VDD短路后,并非所有IC都短路!
并维修也是很不方便,要么随机拆颗粒,要么全部拆颗粒!就算打条子上的电容,也没结果!
不知大师们有没有好方法共享?

网友:
一般VDD短路芯片会发热

网友:
温度计测试。

网友:
示波器修内存

网友(点评):
对,很正确。评委加100分。秒杀所有破内存。我一直在这样做。

网友:
红外测温仪,一下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测量点呢?这东西有波形吗?没晶振啥测啊,还望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是不是插在机子上通电,过一会儿用手模,看哪个热就是哪个坏了,

网友:
推荐用红外测温仪,几十元一个值得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