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帮助,各位大哥帮帮忙,新人学修本本该选什么型号的板?

楼主(2010-11-11):
求助如题,各位高手你们学修本本的时候一开始是哪什么型号的板练手,跑线路的

听有人说用T40/1/2  ,DV2000 等,小弟比较迷糊,特请各位帮帮忙,什么型号

的板子适合新人练手。

不甚感激。。。

网友:
那要看你手上 资料是那个型号板的,最好先点简单有代表性的来学再慢慢延伸到别的型号上面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资料的话一大堆,IBM的最多,图纸也不缺,想知道的是,什么样的板子,适合入门,适合跑线路

没人教,自学的,特问下什么板子适合入门,有代表性,典型的,可以触类旁通最好

网友:
大部分都是用T40的多
因为比较经典

网友:
个人感觉刚开始先拿通病板来练手,完了再慢慢往深里研究

网友:
你资料有什么就买什么板了,IBM T系列经典些

网友:
t4一类的吧  资料好找  电路也很经典

网友:
笔记本板维修大多靠看图纸,跑线路修难度很大,没有图纸几乎是无从下手。
如学习笔记本维修,你可以先学习原理,能看懂图纸,了解元件知识,再加上过硬的焊功,这样修板就指日可待了,没必要为了选哪个板学习而烦恼。

网友:
T40``这个是最好的我觉得``

网友:
       我开始学的时候,看的也是T40的。有图有点位!
    不过基地培训用的是HP DV1000 做为讲课用的料板,你也可以找块这样的块来学习。有什么问题不理解的,回答你的人就多了。
     还有呢,以后想远程学,或到基地实训的话也好理解一些。

网友:
先谢谢大家的指教,自己还停留在台式主板的思想,呵呵

确实笔记本里分析电路的能力很重要,以及清晰的维修思路,信号时序流程

再请问下大家,这方面的能力如何尽快提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