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存你们都是哪里找来换的?

楼主(2010-11-12):
如题 网购颗粒还是拆坏板的颗粒?哪有那么多相同的啊 谢谢

网友:
基本是拆坏卡上的,不一定要一模一样的颗粒,当然基本参数要一样,如何代换说不全,我的原则是试了就知道。

网友:
型号不同也可代换,参数差不多即可

网友:
是拆坏卡上的,买的太贵也不好找!

网友:
坏板上 拆的 呵呵

网友:
从我的垃极箱里翻出来的。里面有坏内存,坏显卡,坏主板,坏.............

网友:
报废板上拆下来

网友:
坏板上拆。参数一样一般是可以的··我都是这样换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