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台方正的17寸的,运气太差了!大伙帮看看是啥回 ...
今天修了台方正的17寸的,运气太差了!大伙帮看看是啥回事!

楼主(2010-11-12):
今天接了台方正17寸的液晶,开始故障只是开了一两秒就黑,立马怀疑是高压部分出的问题,最后判断也对了!可就在我多按了几下开关机键时突然变成了半边有图象半边全黑,不过黑的那边最左边有一条约2MM的白色坚带,开始以为是屏线接触不良,处理过还是一样!然后又找了一套好的驱动板接上!结果还是一样,晕喔!看来真见鬼了,现在确定是屏电路或是屏出问题了,明天再确定看看是不是屏咯!晚上想了想是不是这机子本身就有隐患呢!要是这样我就惨啦!上帝保佑!
问题
驱动

网友:
估计是屏坏啦。

网友:
刚开始好的话屏不可能那么快就出问题把,重新检查下象是哪个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那可郁闷了 屏驱动板排线问题 ?

网友:
恢复到出厂设置看一下了。

网友:
不可能那么衰吧

网友:
把屏上的ic加焊一下 可能是ic空焊了

网友:
我觉得你高压部分出问题的地方是灯管.拆屏的时候不小心把屏电路压坏了.所以屏就成这样了.是不是换灯管了.

网友:
希望看到尸解结果

网友:
碰到排线了

网友:
是不是拆机的时候屏下面有东西压着了。,。。老兄,

网友:
屏线松动了。

网友:
不会真的中奖了吧 等结果

网友:
明天在好好处理处理屏线吧

网友:
真高兴那么多兄弟们跟贴,昨晚没空回贴,其实昨天已有了结果,确定是屏的问题了,仔细用示波器测了屏驱动IC的输出信号脚都正常,看来是没得救了!哪位朋友还有计不!不得只能自认倒霉啦!

网友:
老兄这个屏IC输出信号如何测量波形能说一下吗?学习学习

网友:
只能说你运气不好~!刚好拿去修的时候坏!你就认了吧!

网友:
要么就是操作不当损坏了,所以在维修屏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工作桌面有无螺丝刀等硬物小件压坏屏部分,我们一般是用一块很厚的(大概3公分到5公分厚泡沫切成屏大小,专门用来放置屏体维修的。

网友:
真是运气差,换了高压板怎么会引起屏的故障障呢。

网友:
真是运气比较差呀。那回我不在意座到一块二十二的屏上,屏都没有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