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k8ns一个奇怪的不触发故障。求解。

楼主(2010-11-12):
  此板只要一联上20脚电源就微导通。5v线有3.5v电压,12v有4.6v电压。但不会触发。打阻值12v,5v无短路。是不是io芯片挂了?io芯片IF8712F-A   0536-HXS;能否用IT8712F-A    0111-DYS 代换?

网友:
查下双路供电有没有串路

网友:
你要确定是不是I/O问题  再换啊      像这种现象  你先查查待命电压是否有问题   网卡 有没有短路  查查  内存供电和上拉供电的IC  是否与 待命5伏 相连

网友:
io芯片IF8712F-A   0536-HXS;能否用IT8712F-A    0111-DYS 代换?这个可以换的  IO只用看IF8712F-A 后面的不看,只要这一样就可以了    建议楼主还是跑一下线路  看看是什么地方把电压拉低的

谢谢2位的提醒,因为我都代换都是找的前面型号一样的,都是成功的。所以我才将可以代换。原来有些也是不行的,谢谢你们的纠正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不科学,技嘉有些板上有带GB的字样的,必须用GB的换

网友(点评):
哥们你这是在误导啊,有的是不行换的

网友:
非常感谢两位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技加的IO只能用他的替换,,不能用别的。

网友:
一般 都是G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