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丹丁D-M945GC不开机修复一例!

楼主(2010-11-12):
今天客户送来电脑主机一台~说是无显示,我接手拆开机箱插上诊断卡后,开机半码。
经一系列的代换工作后, 确定是主板问题,遂拆下主板,大致看了下,表面无烧坏的痕迹,
就开始通电量电压,量内存主供电1.8V正常,1PINreference0.9V正常,系统总线电压3.3V正常,CPU 主供电1.6V正常,U座是直插式的不会空焊,上假负载复位正常,时钟0.41正常,CPU到南桥PG1.2也正常,用手按住北桥,无反应。
无意中手碰到一个8脚芯片异常烫人,一望~呵呵 是W83321G ,以前修过几片盈通的都是它坏,量也没量直接换掉,开机,兹的一声,一缕青烟冒出来,*脏话*,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
一摸南桥也烫,仔细观察 原来是与321G第二脚与MOS管的G极相连的这个管子烧掉了,找了个管子换上去,上电诊断卡跑码了,呵呵 本以为修好了,哪知却停在20不动了,后量与之相连的MOS管,电压也不正常,换后,一路跑码顺利正常。把板子装进机箱后,显示却停在抓硬盘那个界面不动了,一看是个三星的硬盘,哎 三星硬盘没什么好东东,直接换了个硬盘,进系统放到那一上午拷机正常。

网友:
硬盘也坏啦?也好,多点利润啊,哈哈。

网友:
BOOT应为6.60V这样的吧!7.78V有一点高喔

网友:
怎么83321g的LGATE2.58v到了场管G极就变成了2.38V了?   BOOT7.78V经过D20  是负极流向正极变成了场管D极5V的控制电压?   难不成还是场管D极5V经过D20的升压变成了BOOT7.78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 我也还没有搞清楚 但是我量的电压就这样

网友:
硬盘坏了也挡机,碰到过多少回了!

网友:
错了,一般为VCC5V经过二级管升压为BOOT6点多伏的,而不是场管供电

网友:
BOOT角是不是还接供电啊?可能是12V分出来的,至于那个2,58v的,是不是经过了个电阻或电容啊 ?迷惑,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写错了 应该是2.58V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兄弟小心点 注意会扣分的

网友:
系统总线电压3.3V在哪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