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风枪加焊桥吗?注意什么?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11-12):
没有专业工具 只有风枪,请问前辈们谁用风枪加焊过桥,具体操作步骤,注意事项等
注意事项

网友:
返修率高啊!!!

网友:
控制好温度,最好加一个预热台,先用台机主板练练手。

网友:
可以,你最好是做个土炮,就是用你家的电饭锅的发热盘接两根线,然后做个钢的架子,注意高度,把发热盘放在钢的架子下面,每当你要焊桥的时候,就把主板要焊的那个位置对准发热盘,然后找东西来把主板压好,(注意:主板千万要压好,上下要保持平衡,防止主板变形,要不然,你那块主板就报废了)
主板都压好压平了之后,就在BGA的旁边打点助焊膏,然后再用风枪均匀的来回吹。注意:在吹的过程中温度和风力要适当,然后用夹子轻轻的试试旁边的电容能否推动,等旁边的电容都可以推动之后,就用夹子把BGA推一下,轻轻的夹起来。

网友:
我前几天刚用风枪加焊了块七彩虹的C61的桥,用户现在还没反应什么呢,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能,但是返修率不是一般的高,如果技术NB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加焊前,至少也得烤板。此外,焊接温度和时间都要严格控制。

网友:
加焊过。焊废几个。悲剧啊。

网友:
吹死N多的路过!

网友:
这个技术要很高哦。

网友:
见过 这么修 成功率直追返修台 的牛人 哎 技术不是吹的

网友:
这个技术要很高

网友:
个人认为用热风枪加焊桥的话,损坏率相当高,最主要一个是温度控制不好,还有就是板固定的问题,容易引起板变形...

网友:
这个要熟练才能用吧 ``生手的话还是酸了~

网友: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啊 能做的 真都是牛人

网友:
没试过哦

网友:
买个预热台,然后和风枪配合使用,主要是温度控制

网友:
请问使用过的,下部一个300元左右的成品预热台,上部用858D数显风枪可以做桥吗。

网友A:
熟练工种这是

网友A:
并不是说不能

网友: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不好,容易坏桥,但楼主要是只能用风枪,那我告诉你大概流程,此方法适应面积不大的桥,如南桥,面积过大的话,就不要加了,90%坏。
1。加焊桥之前,先在板子背面,200度左右的温度预热30秒。
2。预热完,给桥加上好焊豪,风力3档左右,温度1800左右,在芯片中间叠上老版1毛硬币,防止烧核心,匀速加热四周,大概在1分钟。
3。温度上调,大概250度,继续加热,此时风枪转动速度要加快一点,也为一分钟,此时焊膏应该在冒烟了。
4。火力加到350左右,快速移动,大概20-30秒,冒大量烟。
5。OK,不要动板子,否则废费。
加热前注意把电池,CPU座的架子取下,用东西悬空主板。
就这些了,具体成不成功还要靠感觉。希望对你有用。另外,用和旋风的风枪加焊效果更好,但加热时间上可能有点变化。

网友:
加焊可以,加焊的时候别压哦

网友:
CPU座虚焊用风枪可以得好吗

网友:
烤板先,再加焊,機會機會吧!

网友:
这样的经验是听不会的 就得自己练 拿845级别的垃圾板子练吧!50%经验+50%运气 才能成功!

网友:
我加焊过NF4的单桥,成功率90%以上。
具体的步骤是:先滴几滴松香水在桥四周,然后用风枪低温把松香水吹进桥内,然后风枪温度350,风速2,均匀加热桥2分钟左右,见桥四周冒烟后停止加热,待温度降低后通电,90%成功!intel的桥加焊的少,成功率有待测试。。。

网友:
我也是 本来是虚焊 用风枪吹过后报废!不过貌似DDR3内存颗粒还可以

网友:
我试过,好多时用一个月又出问题了.

网友:
我們店子裏都用那個加焊啊·
    自己掌握好時間和溫度 ·
没掌握好那返修率呀· ,,,

网友:
难度很大~~
不建议使用

网友:
用风枪温度太高,芯片容易挂

网友:
能这样做不愁没饭吃了

网友(2013-08-26):
我看电脑城的老师傅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
不建议初学者在没有专业BGA返修台的情况下,弄南北桥。

网友:
风焊枪 温度500 风速3 受热均匀 慢慢靠近北桥 3分钟左右

网友:
新手不要尝试,吃过亏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