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自动重启能不能修?

楼主(2010-11-12):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4653-1-1.html
接上WD320G硬盘后在启动到硬盘引导时自动重启,电脑已经换硬盘修好,我这里不是专业的硬盘维修,问下各位老师此硬盘在我这有可以修好的机会没?怎么修?此贴本来是发在数据恢复版块,但那里实在没人看,所以就发到这里了,请各版主不要删贴扣分为谢!

网友:
没有人回复呀!

网友:
应该跟硬盘没关系把。试试别的方法。换个机器做个系统。或者MHDD下?

网友(点评):
确定是硬盘问题,反复重启怎么装系统?MHDD好像只支持128G的硬盘容量吧,而且是串口的!

网友:
换到别的主板上也是一样的返应吗`

网友:
WD320G是串口吧,CMOS是不是关掉了SATA控制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现在换了主板可以认到了,但还是重启。进PE,PQ可以看到分区,但反应非常慢。我还不想清零低格,里面有数据。

网友:
换条串口线,再把串口的电源换个新的试下。也许有效果。

网友:
擦下盘试试吧..在不行硬盘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名位,挂在其他电脑上开机修复了N个错误,现在好了。但不想再装系统了,这盘老是丢失C盘数据,不知为何?用MHDD检测全是20MS以内的。

网友:
分区可以吗?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个头疼的事啊。

网友:
你可以用LFORMAT 做一下,然后,用MHDD测试一下,看看,若没有问题上,就可以用的,
你试一试

网友:
硬盘的主板确实可以造成,重启或死机等现象,不过这种现象多发生在硬盘主板支持两种电源接口的过度性旧硬盘上!建议换一下硬盘主板!

网友:
C盘以前是不是一直用FAT格式?
用MHDD检测,延时都是20MS以内么?那看样子还好啊

网友(点评):
是还好呀,但就是不行,反复丢失C盘数据。上次是3个月前拿来的,我帮他清零后就可以用了。这次还原回来后不到一天就OVER了。

网友:
硬盘引起的重启还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