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的电脑,按F2才能进桌面.

楼主(2010-11-12):
我的一台华硕主板的电脑,开机进入系统之前,版面出现需要按F1进BISO设置,按F2才能进桌面,以前开机非常正常,请教高手,怎样才能直接进入系统。

网友:
bios电池有电吗?

网友:
进BIOS,把在键盘起动改了就可以撒

网友:
电池有电,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明白。

网友:
是不是软驱开的了 可以进BOIS 关了  !!!要不就是主板的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他提示什么让你按F2?

网友:
具体提示是什么
怀疑是F2进BIOS,F1进系统,你没说反吧,呵呵

网友:
没有说反,按F1进BIOS,按F2进系统起动电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进BIOS    在第一项COMS         把DRIVE:改成NONE     把HAIT NO 改成NO ERRORE
   改了这二项了,你以后进不用F1,就可以进系统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按你说的办。

网友:
LZ你需要设置下BIOS。。。

网友:
关了按F1的提示,我就有一板不认CPU,老要F1。

网友:
华硕主板的通病 ,BIOS里面可以设置一下 ,

网友:
两年啦,今天知道怎么解决啦

网友:
按F1进BIOS里面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1-12-10):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电池没电,BIOS里面打开软驱了,

网友:
刷个BIOS 就好了·  亲身经历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可以

网友:
修改bios 有个f1提示 给禁用了就好了

网友:
进BIOS把1.44的项换成NONE 问题解决。

网友:
看清 按F2的提示 再进入CMOS设置 改NO ERROR 刷BIOS

网友:
电池没电了 或者是换过三脚风扇没关闭主板风扇检测

网友:
BIOS改软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