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笔记本高压条改成通用板?

楼主(2010-11-12):
手里有两个高压条,一个是HP本上的,一个是NEC本上的,如何把他们改成通用的高压板?怎么才能知道他们的输入电压是5v还是12v的呢?本子已经坏了~求详细改造方法~

网友:
哈哈,我也在学这个

网友:
找到V+ 和地  就可以了。开启 和调节  接 3  5V

V+ 接有保险。地 很好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usb供电么?usb红线接 v+,黑线接地,开启和调节也接在usb红线上吗?

网友:
找资料来辨别吧!

网友:
要看高压条 是不是5V供电了。

网友:
enen ,还得看电路图才能知道怎么弄啊

网友:
如何确定几伏供电呢?还必须要查图纸吗?大家讨论下。。。。。以前改过的高手说一下。。

网友:
接好线,先用低电压测试。然后用高电压测试。

网友:
高压条的代换要考虑供电,你看下你NEC的高压条和HP的高压条供电时一样的吗?是多少伏?然后找有一个相同电压的接上就可以。此外还要考虑高压条的EN,可以直接把它接屏供电的3.3V。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单灯的,你改成通用的不也是往笔记本上用吗?大多数是5v的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用来测试笔记本屏的,但是不知道线怎么接?USB的电源能带动吗?还是得需要大功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个联想的笔记本拆下来的,是5v供电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上面应该有标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