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信号有跳变

楼主(2010-11-12):
主板无复位,灰线电压有跳变,这个怎么修??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你是什么主板。。。。。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讲清楚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大师啊。。。。*脏话*你啊。。。

网友:
顺着灰线PG线跑跑线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想干嘛打架啊。。。。。。再叫。。。你那的托找

网友:
先测电压,然后根据你的主板型号,看看下一步怎么查

网友:
PG有跳变是电源本身的问题吧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确定是南桥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板上所有复位,都是南桥先复位,在发往各各复位信号,一般没有复位,考虑就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