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上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0-11-12):
内存边缘上的小贴片电容它的重要性有多大的份量,少一两个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这么多电容供电,少一两个应该没事吧    望各位大虾讲解一下

网友:
那也不一定的。如果是滤波的拆掉一个没关系。的如果其他则不行

网友:
我看还是补上为妙     滤波也很对颗粒也很重要

网友:
我想知呀!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经验!积累下!

网友:
掉了的电容 用万用表打打 是不是有一段接地 如果有一端接地就是滤波电容 如果没有的话就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经验很不错哦~

网友:
经验之谈,电容还是应该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