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M200系统安装办法

楼主(2010-11-12):
昨天来个客户说要买笔记本的并口硬盘。最后协商好了,他要80G的,我帮他装系统。我答应了。
硬盘挂上之后,他要求用他的东芝系统原版镜像盘做系统,我一想正好,省着驱动不上麻烦。我把他的盘从袋子里取出来就蒙了。。。上面怎么来个SONY?我就问他二手电脑啊?他说是的,在淘宝买的,我想坏了,这丫不是讹我的吧。。。
小心翼翼的开机,还行,亮了,没大毛病。开始装吧,找了一圈,没有光驱。直接上IBM的外挂光驱,不认光驱。忽然想起来,东芝这款本是只认原厂的光驱的。这时候他问我,还能弄吗?我说让我想一下。
抽根烟,思路来了,我用我的本,读盘,拷贝他的系统镜像。给80G那个硬盘上U口,复制镜像。再把我的本硬盘下了,上80G的,上自己的系统盘,进PE,用他的原版镜像还原。还原完成下硬盘。我想这下能搞定了吧。窃喜。。。
把80G的上到他的本。开机,结果。。。。。。跟没忙活之前是一样的,就是光标一直再闪。。。{:3_62: }
                                              请求高手赐教。
                                              请求高高手赐教。

网友:
lz找到东芝M200专用的光驱了吗?这个貌似得用专用的光驱才能做!

网友:
我在用M200. 这个本要安装TP 2005专用系统才行。否则手写用不了。你把80G硬盘挂台式机上,用引导把客户的镜像拷到逻辑盘,然后ghost到c盘。拆下来装到M200机器上去OK收钱-送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专用光驱啊。现在客户已经走了,80G的硬盘也没卖出去,就是想求一个解决办法,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好能顺利的解决。

回想一下,他机器能正常点亮,开机也没有任何的报警提示音。基本排除笔记本问题,就是想知道怎么不用他的专用光驱也能把系统做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就有些麻烦了,把镜像复制到U盘试过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当时就试了。 不过还是没成功,难道他给我的根本不是原版的系统镜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复制到U盘。  但是咱们的U盘本来就是能做系统的。我插上了。 本子根本不认。。。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USB-HDD+起动,再镜像

网友:
他的镜像有问题。用他的硬盘正常吗?如正常,在他的系统里装个雨林木风一键备份还原工具做个镜像还原到80G上硬盘不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我估计他遇到奸商了。那个客户没要笔记本原带的硬盘,说才30G,太小了。淘宝那卖家给他免了50元。。。

网友:
我估计他绝对遇到奸商了

网友:
不是遇到奸商,是买家屁都不懂,不是随便买个硬盘就能搞定的。要安装手写系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