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B 问题

楼主(2010-11-12):
我的936B出问题了    按开关一会就指示灯就灭了      以前的都是手柄坏了     这个手柄绝对是好的   我用万用表打了一下手柄中间的发热磁芯的阻值  正常的     如果要是坏的就是无穷大了  呵呵       有没有遇到过的    这个936B用了好几年了啊  呵呵 谁救救我  江湖救急啊 呵呵

网友:
看看 电路呀 可控硅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哥哥可否能给小弟一个更细致的讲解 呵呵 现在 打开 灯亮几下 就灭了 手柄是可定没问题的 呵呵

网友:
机器里有电路板 还有变压器 你不知道吗? 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点评):
哥哥 你有这图纸吗 我现在里面的东西 都不认识啊 呵呵

网友:
我没有图 里面没有什么  比较简单

网友:
我新买的936A 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朋友,是发热芯的温度感知不行了,换芯吧.
正常 情况下 发热芯,传感器两引脚的正常阻值近为0欧的。。。。

网友(点评):
但是 阻值都正常啊 但是心的阻值 跟我心买回来的差不多啊 莫非 我买了 一个坏心回来

网友:
很简单, 拆开焊台.找到手柄 S+,S-  控温传感器的2个插孔. 用镊子插进去短接. 开电源
1) 焊台加热灯亮, 则是手柄 感温器坏

2)焊台加热灯不亮,则是焊台故障.

注意. S+.S- 不要找错了,  如果短接到了加热芯的插孔里, 你的焊台就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 你有图纸吗   让焊台坏了 怎么修啊

网友:
我的焊台,烙铁头会烧的发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不好意思, 我也没有焊台的图纸. 里面好像就是个LM324 /358之类的比较器,再加上可控硅
功率后级.

以前拆过的.

网友(2015-10-15):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