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好几台机子,南桥附近电容短路,南桥拿掉不短,换好还短

楼主(2010-11-12):
一个南桥是这样的,这台机子是明显南桥坏,发烫,附近电容发现短路,旁边3v电感也对地短
南桥拿掉不短了,换个上去还是那个地方短路,不敢上电,又换了个新的桥,还是短,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个索尼的板子,cpu是bga的,背面一排电容全短,cpu拿掉就不短了,换个好的cpu上去还是短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有这样经验的朋友吗

网友:
几乎没这样的事了,你量出有多少阻值?要不是你没做好或者你方向没放对。至于CPU只要不少于4欧大部分可以断定没事。。。

网友:
不会是用的二极管档位测的吧?

网友:
2欧姆左右,我奇怪了

网友:
板成有可能短路啦    你在差差他的供电的MS管有没有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