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 插显卡开机电流跑到0.335左右就掉电到待机

楼主(2010-11-12):
ASUS A8S 插显卡开机电流跑到0.335左右就掉电到待机,不插显卡可以跑到1.0左右可以听到开机声音,此显卡为独立的,了上面的大电厂无短路,一个电感为10阻值,另一个电感80左右正常上有哪位朋友修到过此故障的

网友:
自检不过显卡,是显卡有问题啦,这个很正常。比如说虚了,显卡挂了,显存故障都会这样了。。。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了呀,要不先做一下显卡BGA再看,要不就好了哟

网友:
先把显卡重植下

网友:
恩,待机下测MAX8743的 4脚为 19V  21 VDD 和22 VCC都只有2.6v左右 而且ON1 ON2开机瞬间有0v升到3.3V又降为 0V  on1/on2 3.3V查到好像是由时钟芯片的1脚相通的,我把 on1/on2脚都跳起来了 0N1/0N2还是由0v到3.3V又回到0V也是开机瞬间有的

网友:
先做显卡,看显卡上有没掉料的

网友:
显卡不是可以拿下来吗,是用查的吧,你换个显卡试一下就知道了,貌似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问题  要不就是显卡板上的问题   直接BGA

网友:
把显卡驱下来重植球,或者直接换显卡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显卡芯片短路的。两个电感不短路。是其它电压短路了。楼主仔细测一下,不行就把显卡芯片从显卡板下取下来。再来试一下。如果 电流能上去的话肯定就是显卡芯片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