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0-11-12):
今天有时间多发几个帖子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
1:为什么有的机子裸板点,从电流看表现为不亮机,需接上屏,有的甚至需把机子全部装全才能点亮?如HP6531S,  HP6535S,  HPNX6325.
2:为什么内存在一拔一插过程中,能把北桥烧坏、引起虚焊或者把内存烧坏?我遇到几个这样的机子了。
3:为什么有的机子不插屏线,灯管点不亮,需把屏线也得插上,灯管就能点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风扇导致不开机 问题能给我具体介绍一下是什么机型吗?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款HP出的新机,出现问题后,我都研究了一番。论坛上也见过不少人发贴讨论。首先对LZ的问题进行个人回应1:不接屏线的情况下,BIOS在进行设备检测中没有检测到有关该设备的信号,从而不发出相关工作指令。那么,LZ就有可能看到裸板测机而档显卡的事件。2:HP的主板做的确实不尽人意,但是插拔条内存都能烧机器的话,我就想问LZ莫非是带电插拔?3:有的机器高压的开启信号是由显卡发出的,但必须接到屏反馈方可发出高压开启。 个人愚见,有错的地方,还请大家指证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真得向你学习。我都是在断电的情况下插拔内存的,哎,难道是我倒霉吗,一个是HP  ZE2000的内存烧了,一个是IBM  R51E,换的北桥。

网友:
操作方法和技巧力度很重要!装内存,看似简单,其实还是有很技巧的!首先要目视内存槽是否干净,最好是用洗板水清理一次再装,防止脏污造成短路。要成45度角斜插到底,多试几次就掌握好方向,有的人就是角度问题不对乱插损坏。再就是用力要适度,装好就OK,有的人就生怕没装好反复的用大力压内存造成内存虚或者附近的北桥虚了!最后,压内存要压内存PCB的边缘,不要直接压颗粒,否则容易导致颗粒虚焊或短路。最后一句话总结:搞维修,手感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C:

OK!OK!谢谢提醒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