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865PEML

楼主(2010-11-12):
我有一块MB-865PEML主板通电报警,报的警像警车一样的声音

网友:
没过内存,查内存条件,不行压CPU座和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内存那种报警声

网友:
应该是等很久才报警的吧?如果是的话应该是没认到CPU

网友:
U座空焊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我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