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几秒后掉电

楼主(2010-11-12):
今天遇到一板子,客户说是无法开机,老板接过后让我试机,结果是接上电源自动上电,走码到C 1  后自动掉电,跟据原理所讲,这种情况一般不是供电部分出现短路,因为它不是上电后立马掉电。于是暂时没向供电方面考虑,这时老板问是什么情况,他看后说让先换一个IO 试试,换过后还是一样,IO没问题,于是把拆掉的保存好,由于刚学维修,经验没有,脑子里开始寻思着以前看过的资料,先从桥的待机条件开始检测,待机电压有,测到32.768时,发现一脚电压为7V ,另一针没有电压,于是断定,这个百分百有问题,从旧板上拆一下换上,接上电源,不再自动上电,触发后OK ,    刚刚学习,还没什么完善有维修思路,不知大家遇到这种问题时一般先测什么,再测什么,

网友:
哦 晶振 学习啦

网友:
我的思路是。先CMOS -开机电路-供电电路

网友:
一个有7V那么高的电压吖.,第一次见,不错,维修思路清析修起板来就简单多了,.

网友:
先CMOS -开机电路-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