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HP N610C有时不能开机维修经验

楼主(2010-11-12):
家里有台康柏N610C最近出了问题: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本人从事电子相关工作,有些基本知识,于是打算自己先修修看.在网上找了下资料,问题都指向电源板
,电源板DC/DC是由MAX1632和MAX1715组成,经测量MAX1632的各控制脚电压正常,21脚线性5V正常,但是没有
5V和3.3V DC/DC输出,MAX1715的2.5V DC/DC输出正常,无1.5V输出,如果将TP12接2.5V,就有1.5V输出,说明
1715是好的,问题在1632,但测量过程中1632突然开始发烫,线性5V也没有了,对地阻值只有80,短路了,初步
判断了下,可能是静电击穿了元件,主板上与线性5V相连的U2(PI5C3306)和U12(74HC04)嫌疑比较大.修到了
这里,心里开始发毛了,决定送修.

送修也是几经折腾,还找的是深圳"最专业"的电脑连锁维修机构--"X警电脑",结果第一次修好之后用了不
到一个星期,又犯病了,返修之后又是一个多月没结果,最后跟我说机子太老,没法修了.更郁闷的是,机子上
面的BIOS电池和十几颗螺丝都被留下做了纪念了.

没办法,自己接着修吧,还是先从电源板入手,现象倒是跟以前一样,反复的看资料,最后,MAX1632的过电压
保护引起了我的注意,DC/DC输出5V和3.3V滤波电容容值下降会导致电源纹波变大,引起过电压,使芯片保护
.于是,找了两个2200uF的电解并上去,5V和3.3V都有了.找了几个钽电容焊回去就能加电开机,测试了几个
小时也算稳定.

其实,问题很简单,网上很多帖子都提出要换那几个滤波电容,无奈,遇到静电击穿元件,给我不小的打击.
送修的进修也跟维修人员得到过电容的问题,最后拿回来,电源板上的电容竟然一个都没动过,主板上的芯
片组和IO倒像是给我加焊过.另外,MAX1632过电压保护状态时,9脚REF是没有电压的,很多人都据此判了它
的死刑.其实问题大多在这几个电容上.这几个电容容值本身只是勉强够用,时间一长容值下降,就会引起芯
片保护,最终导致不能开机.这几个电容ESR要求也很高,一般的电容换上去都可能不工作.我还发现,如果
MAX1632的5V滤波电容容值不够时会闪黄灯.

网友:
楼主,现在真正会修板的人很少了。会做BGA,会换个接口的都称为工程师。你不从事这行可能不能体会到。一家技术在牛的小公司永远干不过一家技术平平的大公司。可能会有人讲我说过头了,其实只要仔细想想现在换个主板才多少钱,仔细想想真正靠修主板能不能赚钱,就明白了。我很怀念9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被人叫成工程师,心里这个滋味甭提多高兴,现在呢?电脑城一抓一大把工程师。做的人多了,就不值钱了。往下就要看看能不能转型成别的,不然,维修台这张桌子会越来越坐不住的。

网友:
同感,会装WINDOWS 也叫工程师......

网友:
楼上的前辈说的很中肯,做技术大都是这样的情况.能做事不如能吹牛.

网友:
其实维修的时候还有不少波折,我最开始用钽电容和电解电容关联,如果电解电容的脚长一点儿,电压就出不来.220uF的钽电容直接用1000uF的电解替换都嫌小,要2200uF才能工作.

网友:
又学到新的功课了,原来滤波电容的影响那么大。在我们这里会修的人也多了,价钱也没了。

网友:
呵呵,!!!!确实,理论好,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