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重启

楼主(2010-11-12):
现在正在修一块754映泰的板子 原始问题是 掉件短线 修复后跑码正常 然后正常关机问题出来了 板子关机过后自动重启 跑00 断电源在插上恢复跑码,在次正常关机又是自动重启跑00???求助!!!问题在哪里!!

网友:
先把关机的电路修好.关机后会重启,会换32.768晶振与谐振电容.不行在测ATX14脚相连的元件与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