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DL 问题

楼主(2010-11-12):
HDDL 据说可以屏蔽掉自定义读取时间的磁道  但是我用了MHDD 扫描出来的绿块和红快 用hddl检测不出来  MHDD 的时间一般是大于150毫秒的认为是绿块 现在我用HDDL 定义 大于100毫秒的磁道直接修复 可是HDDL根本检测不出这些磁道啊

网友:
我也想了解这个问题,。。

网友:
这些只是硬盘多读几次就能读出来的不良扇区,或因已经加入G表替换,磁头定位到G表替换的位置来回定位,所以时间特别长,并没有真正坏,G表级软件根本修不了的,想完美必须开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