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代换

楼主(2010-11-12):
最近在研究内存,但是测出哪个颗粒坏了.换了之后还是不行,请各位大侠指点下,代换的法则

网友(点评):
容量 位数 封装 频率  把这四个都找对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刚学到一招,同容量,同位数就可以

网友:
颗粒针脚定义一样,且同容量,位也一样,就OKLE.

网友:
怎么看位数.和针脚定义啊

网友:
我想来偷下师呀!

网友(2010-12-13):
同容量,同位数 同频率

网友:
频率  很重要,换错了很容易出大问题地,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