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37S 待机0.11 能正常开机使用(51020 过热)

楼主(2010-11-12):
机器是摔过的,电源的接口坏了,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换了电源接口,插可调电源,待机0.11A,能正常使用.进系统都没问题.

可是问题是,3V 5V的电感烫,IC是PS51020,对地阻值5V 420 3V 400

没有短路的现象.51020换过,故障相同.

网友:
那到底有没有问题啊?你换个电源接口上去试过了吗?有些原件本来就会发热的。

网友:
测电压,5 3V的低端MOS G级都有3.3V电压,这个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
PS51020缺少电压,看看哪个电压不对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存在虚焊或断线,导致缺少电压的

网友:
少电压怎么可能开启呢,楼上的认真点回答

同时求Z37S的小板图纸.

网友:
和你一样,待机也是很高,而且3 5v电感发烫,但能正常使用,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不过这机器散热不行,

网友:
烫到什么程度呀,有点温度那是正常的

网友:
故障都已经量出来了,,,3.3v应该不正常,下管一般为5V以上..量下G极对地阻值/

网友:
对地都正常,真有明显的短路,我想也开不了机了.

搜索了一下论坛里关于51020 51120这两种芯片的帖子,都说是LDO过载了.

可是51020的LDO是哪个引脚啊?有没有人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