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S17显示无信号输入的维修

楼主(2010-11-12):
型号:HP VS17
故障:通电,接上数据线,显示无信号输入

首先在论坛搜索了一下,大部份人都是刷程序。
拆机,发现VGA接口处的RGB相连的电阻和三极管已经烧坏了几个。后来索性在别的坏主板上,拆下相同元件,全部换掉。
再试机,还是无信号输入。

决定刷程序。在网上下载一个程序刷了后,OK。

网友:
最好还要检查一下原来的显卡,一般损坏RGB缓冲保护电路的少见。

网友:
回楼上,他的主机和显示器一起拿过来的,我们发现他的主机VGA接口处和北桥旁边的线路全部烧坏了。主板就没有修了,只修了显示器。

网友:
遇到过是接口处的6脚保护管短路了,因为是对地的,把它拆下就可以了。不用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