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G M2无复位

楼主(2010-11-12):
CPU供电IC为RT6312,上假负载无VCORE,上真CPU VCORE为1.1V,但CPU没热量(以前的板只要有VCORE,CPU多少都会不热量的),PCI无复位,其它各主要供电正常。
cpu
cpu供电

网友:
供电正常,时钟正常了没有?时钟正常后,.在测下是不是全板没复位还是部分没复位,然后找到是哪个IC参与复位的,在测下此IC的工作条件,如果复位形式只是南桥参与的,测下它的工作条件,条件正常就适当的压下南桥,.看南桥是否有空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