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神啊

楼主(2010-11-12):
D620  8731E芯片 加电应有5V    现在是 加电有5V慢慢变小 到1V左右  不开机      现在我搞不清楚  是电感那边过来的电压  还是芯片产生的电压 (应该是芯片吧) 电感那边 是一个二极管 送过来的 +5V ALW    现在上管G极电压变化也是5V变1V 和上边同步    下管G极没有电压  不加电有阻值 加电对地 短路   我换过两个芯片了    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请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
5V太低了,下图纸看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15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