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V 上电自动触发

楼主(2010-11-12):
上电自动触发,代码跑过内存,最后停了0061这里,求解,可手动关机

电源正常,集成显卡

网友:
电源确定是否正常.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要是上独立显卡的先换个显卡,排除这些后在测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正常不.,条件正常就刷个BIOS.

网友:
0061是显的事了/先刷个BIOS就知道了;

网友:
华擎的板子没正常关机或CMOS不保存就会自动触发的,先检查跳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0061  可以点亮么。   00  应该检测结束了吧,  正常可以亮的唉。   自动触发刷个BIOS试试咯,   要不换个IO看看

网友:
没遇到过 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