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声卡、网卡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何解呢?

楼主(2010-11-12):
一块杂牌865G主板,原来的声卡坏掉了,已拆掉。加独立声卡、网卡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何解呢?打pci槽数据脚,值一致,南桥曾加焊过。现在故障还是和原来一样。请教各位了,谢谢。
主板

网友:
金手指接触不良

网友:
南桥问题 看看南桥

网友:
杂牌865G主板,可以不要修了,坏了那么多。没意思 了

网友:
加独立声卡,网卡怎么会不能用呢?还是原来网卡也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第一看是不是系统有问题上,第二,按照你所说网卡被取了,证明以前有可能被雷打过,第三,桥已经被加焊了,如果不行就重新做个桥

网友:
pci 打值正常,会不会是南桥有部分损坏?

网友:
重新焊南桥,试试看

网友:
我觉得还是重做桥

网友:
板载的关闭了没 ?

网友:
众航网吧
的帖子
已经关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请单个卡试下

网友:
板上有没有集成网卡的?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