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640维修过程

楼主(2010-11-12):
拿过来的时候,触发不跑码,上CPU假负载,量供电.时钟.复位.PG.基准都有,量AD线的时候,有几个点不通,处步判断是北桥ATI  200M虚汗了,上上带灯测试的一测果然有几个点不亮,马上换北桥(因为板是买来的,所以不加汗),换了之后测试可以跑了,不过跑了两次哟\又不跑了,一下子傻了.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本人是新手,所以)以为不小心碰到那里了,仔细看了看板也没有碰到那里,这可麻烦了,怕啊没办法继续修呗,问了下旁边的修机高手,他叫看下BIOS  29脚有没有波,我量有,然后又叫我看下16脚有没有,我量了没有,然后叫我换了南桥SB460,换了就跑码了,真高兴自己第一次修好一块板啊

网友:
这个板是最难修的
除了SB+NB+EC以外

网友:
我想问问量29PIN和16PIN  是什么意思   有知道的回答一下

网友:
没修过.也在好好学学大家的做法

网友:
修好了固然开心,但学到什么了吗?为什么那位高手要你量这2个点,你知道了吗?
同求量那2PIN有什么作用

网友:
和ls 一样 问问为啥

网友:
期待楼主解说下这两角

网友:
是啊,那两个点有什么用?

网友:
晕,说得这样不清不梦,,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换了之后测试可以跑了,不过跑了两次哟\又不跑了,
两次是诊断卡跑完了显示了,  还是诊断卡跑了两下不跑了,没说清楚啊!

网友:
楼主的表达能力需提高。不知道在说什么。说北桥不加焊。直接换??能跑又不能跑。
还有量那两个脚换南桥。。。奇奇怪怪

网友:
BIOS的29到44是地址线待机的时候就有波形,25  AO-到16  A18是AD

网友:
BIOS的KBC_D0到D7是地址线待机的时候就应该有波形,A1到A19是数据线触发之后就也应该有波形,可我触发之后,A1-A19没有波形才换的南桥,直接换北桥是因为这块板是统货过来的,这些桥的话,一般都有些损伤,所以直接换,不重做!

网友:
AD线是受南桥管理的
AD线要有波形才会跑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有没有波形到BIOS,不是测26PIN 28PIN就可以了吗?楼主怎么会测到AD线去了呢?还请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BIOS是参与触发的,所以才要量AD线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解释